[AI] MDK开One ELF Section Function,DAC就不工作

楼主(2024-07-25):
MDK开One ELF Section Function,DAC就不工作,优化等级0

网友A:
可能是代码优化导致的函数移除

网友B:
编译器优化级别的影响

网友C:
中断服务例程(ISR)的影响

网友D:
AC的不工作可能与配置或初始化代码有关,而与优化选项无直接关系。然而,优化可能导致这些代码的执行路径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影响DAC的功能。

网友E:
禁用“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选项

网友F:
检查编译器警告和错误

楼主:
检查DAC的硬件连接和配置

网友G(2024-08-28):
One ELF Section Function 是 Keil MDK 的一个功能,目的是将函数和数据放在同一个 ELF 节区(Section)中,从而简化内存布局和优化链接。

网友H(2025-03-16):
开启 One ELF Section Function 可能会影响代码段的分布,检查一下 DAC 相关的中断或寄存器配置是否被优化掉了。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 MCU?有些芯片对函数位置比较敏感,特别是涉及中断和 DMA 的情况。

网友J:
试试看在 DAC 初始化函数前加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XXXX"))),手动固定代码位置,看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K:
One ELF Section Function 可能会影响 inline 函数或者 weak 函数的链接方式,检查 DAC 相关的 HAL 库是否有 __weak 定义的函数。

网友L:
用 fromelf 反汇编看看 DAC 相关的代码是否被合并优化,可能某些关键的寄存器配置被省略了。

网友M:
试试关闭 Link-Time Optimization (LTO),看看是否和链接时优化有关。

网友N:
你是用 DMA 方式驱动 DAC 的吗?如果是,检查一下 DMA 相关的缓冲区地址是否被优化影响了。

网友O:
试试给 DAC 相关的函数加上 __attribute__((noinline)),避免它被合并优化。

网友P:
One ELF Section Function 可能导致某些初始化代码顺序发生变化,试试在 main() 里手动延时再初始化 DAC,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Q:
你试过在 MAP 文件里找 DAC 相关的函数和变量位置吗?看看它是不是被放到了错误的段,导致 DAC 不工作。

网友R(2025-11-06):
DAC的不工作可能与配置或者初始化代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