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Firmware下載後是否可以再次下載clm_blob文件

楼主(2024-07-25):
有人可能會問,韌體下載後,可以重新載入clm_blob檔案嗎?   答案是肯定的。  只需使用 wl 命令即可

./wl clmload xxx.clm_blob   #xxx.clm_blob 是 clm_blob 檔案名

网友A:
只需使用wl命令即可:

sh

./wl clmload xxx.clm_blob   # xxx.clm_blob 是 clm_blob 文件名
可以将新的clm_blob文件加载到设备中。

网友B: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对无线电的都会有相应的监管。其监管部门会定义其支持的信道,最大发射功率,TPC/DFS等。
Wi-Fi产品需要满足其其所销售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监管需求,因此不同的客户的产品会有不同的需求。
为了方便的满足客户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无线电监管的客制化需求,Infineon的Wi-Fi产品通过CLM BLOB的方式来做客制化。
在CLM BLOB文件,可以配置客户需要的国家或地区的无线电监管定义,比如可以配置CN (中国),US (美国)等等。

CLM :        Country Locale Map
TPC :        Transmission Power Control
DFS :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