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编译**坛里的f303工程模板出错

楼主(2024-07-25):
..OBJtes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system_STM32f30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头文件路径包含了吗

网友B:
这个错误消息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system_STM32f30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通常表示编译器在链接过程中无法找到指定的对象文件 system_STM32f30x.o。

网友C:
检查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D:
清理和重建项目

网友E:
检查IDE或Makefile配置

网友F:
更新和重新配置工具链

网友G:
检查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