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necleo f411RE使用std库和HAL库的问题

楼主(2024-07-25):
necleo f411RE的板子使用std库点灯程序都不正常,把gpio初始化的代码改成HAL的就正常了,f411re用不了std库吗?是necleo板子的原因还是这个芯片的原因?

网友A:
宏定义启用std库了吗

网友B:
建议优先使用HAL库或LL库等官方提供的库

网友C:
使用std库(如果指的是尝试直接用C++标准库操作GPIO)点灯程序不正常,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配置硬件或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来操作GPIO。
将GPIO初始化的代码改为HAL库后正常,说明HAL库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抽象和配置,使得GPIO能够正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