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通信,用printf还是USART_SendData?

楼主(2024-07-25):
打算做一个串口通信的东西,纠结于用printf方式还是USART_SendData来发送指令。
请教前辈们,printf与USART_SendData哪种方式的效率,稳定性高?生成的代码比较小?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都差不多的

网友B:
printf 可以方便地格式化输出数据,例如整数、浮点数、字符串等,极大简化了代码编写。

网友C:
printf 对于调试非常有帮助,可以清晰地打印各种格式的数据,便于查看和分析。

网友D:
USART_SendData:
优点:高效、稳定、生成的代码小。
缺点:需要手动处理数据格式化和发送逻辑,可能更繁琐。
printf:
优点:使用简单,代码可读性好,易于维护(尤其是当需要发送复杂格式化的数据时)。
缺点:效率较低,可能不稳定(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环境中),生成的代码较大。

网友D:
如果你的项目对性能有严格要求,或者资源非常有限(如RAM和Flash空间),建议使用USART_SendData。
如果你的项目需要频繁发送格式化的字符串,且对性能要求不是非常严格,那么使用printf可能更方便。但是,务必确保为嵌入式环境正确配置和测试你的标准库实现,以避免堆栈溢出等问题。
还可以考虑使用自定义的轻量级格式化函数,结合USART_SendData使用,以在保持高效的同时提供一些格式化功能。

网友E:
这个要看需求

网友F:
在STM32中,printf和USART_SendData都可以用于串口通信

网友G:
都需要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串口已经正确初始化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printf还是USART_SendData。

网友I: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可能会引入一些性能问题,特别是当打印大量数据或高频率调用时。此外,标准的printf实现可能不支持浮点数或其他复杂类型的直接输出,需要额外的库支持。

网友J:
HAL_UART_Transmit是一个更高级别的函数,它封装了底层的发送逻辑,并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K:
printf函数是一个标准的C语言库函数,用于格式化输出文本到标准输出设备(通常是屏幕)。在嵌入式系统中,如果你想通过串口将调试信息发送到计算机的串口监视器或串口助手,你可以重定向printf的输出到串口。这样做可以让你像在PC上一样使用printf来打印调试信息,非常方便。

网友L:
USART_SendData不需要像printf那样维护一个内部缓冲区,因此它占用的资源更少。

网友K:
USART_SendData 则更加底层和直接。它只是简单地将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M:
注重开发效率和输出的可读性,且对资源消耗不是特别敏感,printf 可能更适合

网友N:
对于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USART_SendData可能更适合,因为它可以立即发送数据,而不需要等待缓冲区刷新。

网友O:
追求开发效率和代码的可读性,并且不介意可能引入的额外开销,那么通过重定向printf到串口可能是一个快速而方便的选择。

网友P:
调用HAL_UART_Transmit()。

网友Q:
printf函数通常需要更多的内存资源,因为它需要维护一个内部缓冲区来存储格式化后的数据。

网友R:
追求高性能和简单直接的数据发送,USART_SendData 会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S:
只需要发送单个字节或者已知长度的数据,那么使用USART_SendData可能更加直接。

网友T:
如果你想要以更高级的方式输出格式化的字符串(比如包含变量和不同的数据类型),那么使用类似printf的函数会更加方便。

网友U:
USART_SendData是STM32标准库函数,用于直接通过USART发送单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V:
直接使用这些函数通常比通过重定向printf来发送数据更高效,因为你可以更直接地控制数据的发送,避免了标准I/O库中的额外开销。

网友W:
自己实现一个uart_putchar函数,然后基于这个函数来创建一个符合stdio.h库要求的FILE结构体,并重定向printf到你的串口输出。

网友X:
使用printf可能需要额外的配置,比如取消ARM的半主机工作模式,并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Y:
与printf相比,使用USART_SendData可能需要编写更多的代码来处理数据的格式化和发送。

网友Z:
USART_SendData函数是STM32标准库提供的一个函数,专门用于发送单个字符到串口。这个函数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发送数据到串口。

网友:
printf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函数,它允许你以格式化的方式输出数据。使用printf的优点是代码可读性好,因为你可以直接使用标准的格式化字符串。

网友W:
如果你需要精确控制串口通信,或者发送大量的数据,你可能会更倾向于使用USART_SendData。

网友AA:
使用USART_SendData(或HAL_UART_Transmit)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B:
如果只需要发送单个字节或给定长度的数据,使用usart_senddata可能更简单。

网友AC:
需要快速调试和打印信息,printf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AD:
printf是C语言标准库中的函数,使用起来非常直观和方便,特别是对于已经习惯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的开发者来说。

网友AE:
用哪个都可以吧

网友N:
对于不熟悉标准I/O重定向的开发者来说,直接使用这些函数可能更直观

网友AF:
对于快速调试和打印信息,printf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G:
printf函数内部会自动处理缓冲区,这可以减少你需要手动管理内存的复杂性。

网友AH:
printf函数在内部自动处理缓冲区,这降低了手动管理内存的复杂性。

网友AI:
在嵌入式系统串口通信中,USART_SendData是专用的发送函数,更适用于实时性和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printf用于标准输出,适合用于调试或信息展示。实际应用中视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

网友V:
STM32 HAL库并没有直接提供一个printf函数来用于串口输出

网友I: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实现串口通信时,通常会使用USART_SendData()函数直接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J:
虽然printf在大多数平台上都是可用的,但在某些嵌入式系统中,可能需要额外的工作来移植或实现printf功能。

网友H:
在选择使用printf还是USART_SendData时,你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性能要求:如果你的应用对性能有严格要求,那么USART_SendData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资源限制:如果你的嵌入式系统资源有限,那么USART_SendData可能更适合,因为它占用的资源更少。
代码可读性和易用性:如果你更看重代码的可读性和易用性,并且不介意引入一些性能开销,那么printf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网友AK:
printf和USART_SendData都可以用来发送数据

网友AL:
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进行串口通信时,选择使用printf还是USART_SendData(或类似的HAL库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来发送指令,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和项目约束。

网友AM:
STM32微控制器上进行串口通信时,选择使用printf还是USART_SendData(或类似的HAL库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来发送指令,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和项目约束。

网友AN:
Printf的效率很低,printf函数通常涉及较多的字符串处理和格式化操作,这些操作可能会消耗较多的CPU时间和内存资源。

网友AM:
printf方式优点是易用性,printf函数非常易于使用,支持格式化字符串输出,可以方便地嵌入各种数据类型(如整数、浮点数、字符串等)。

网友AO:
使用printf可以使代码更具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特别是当你需要输出调试信息或复杂数据结构时。

网友AP:
由于printf涉及较多的库函数调用和字符串处理代码,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AQ:
虽然printf本身是稳定的,但在嵌入式系统中,由于资源限制,不当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栈溢出或其他问题。

网友AR:
USART_SendData效率高,USART_SendData(或HAL_UART_Transmit)直接发送数据,不涉及复杂的字符串处理和格式化操作,因此通常更高效。

网友AS:
printf 函数使用起来较为方便和直观,它能够以格式化的方式输出数据。例如,如果您想要输出一个整数、浮点数或者字符串,并以特定的格式呈现,printf 就很有用。比如:printf("当前温度为:%d 摄氏度", temperature); 这样可以使输出更具可读性和易于理解。

网友AT:
USART_SendData由于不涉及复杂的库函数调用,生成的可执行文件通常更小。

网友AU:
使用printf,你需要配置重定向函数,将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USART。

网友AV:
需要发送格式化的数据或者字符串,那么使用printf会更加方便。

网友T:
在STM32中,可以通过重定向printf的输出到串口,使得原本用于控制台输出的printf可以用于串口通信。这通常涉及到将stdout(标准输出)重定向到串口发送缓冲区。

网友AW:
其实USART_SendData直接发送数据的方式更稳定,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AX:
USART_SendData的易用性差,需要手动处理数据格式和转换,不如printf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