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ic通讯电流脉冲问题

楼主(2024-07-25):
有没有人用STM32l0的芯片与lis3dh用iic通讯过?用iic读lis3dh的数据时每四秒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影响整个项目的功耗,求助!!!急!!!

网友A:
多久通信一次啊

网友B:
用iic读lis3dh的数据时每四秒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C:
用iic读lis3dh的数据时每四秒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影响整个项目的功耗

网友D:
尝试降低I2C的工作频率,看看是否能减少功耗。可以在STM32的I2C配置中调整时钟速率。

网友D:
检查是否每次I2C通信的数据处理过程非常耗时或复杂。考虑减少数据读取的频率,或者在不必要时关闭I2C接口。

网友D:
LIS3DH传感器在某些模式下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电流:

检查LIS3DH工作模式:确保传感器配置在低功耗模式。例如,可以设置LIS3DH为低功耗的低噪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