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0数组赋值问题

楼主(2024-07-25):
uint8_t buf[10];
buf[0] = 33;
buf[1] = 34;
结果是
buf[0]  33
buf[1]  34
buf[2]  34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帮我看下是哪里不对

网友A:
有啥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循环多了一次啊

网友C:
你赋值没啥问题啊,可以清掉buf2这个数组就好了

网友D:
在你的代码中,buf[2] 被赋值为 34 的情况并不存在,因为你的代码只给 buf[0] 和 buf[1] 赋了值。如果你在实际运行时发现 buf[2] 的值为 34,那么这可能是内存越界写入了

网友E:
在其他部分的代码中,可能存在对 buf 数组的越界写入操作,导致 buf[2] 被意外地赋值为 34。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检查整个程序中所有对 buf 数组的操作,确保没有越界写入。

网友F:
未初始化的内存:如果 buf 数组在声明时没有被初始化,那么 buf[2] 的值可能是随机的,这取决于它在内存中的位置以及之前存储在该位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在声明数组时进行初始化,或者在使用数组之前将其清零。

网友G:
编译器优化:某些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导致意外的行为,尤其是在没有正确使用编译器指示符的情况下。确保你的编译器设置和优化级别没有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H:
硬件故障:在极少数情况下,硬件故障(如内存损坏)也可能导致这种意外的行为。

网友I:
检查整个程序中所有对 buf 数组的操作,确保没有越界写入。

网友J:
在使用 buf 数组之前,对其进行初始化,例如使用 memset 函数将其清零。

网友K:
使用调试工具(如断点、内存检查工具)来检查 buf 数组的内存状态。

网友L:
如果可能,尝试在不同的编译器或不同的硬件上运行程序,看看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网友M(2024-08-28):
如果你意外地写入了buf的其他位置,可能会影响到你看到的内容。

网友M:
有时候,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影响代码的行为。

网友M:
也可能是其他代码部分导致的问题。 试试这个代码。
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其他代码部分导致的问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t main() {
    uint8_t buf[10];
    buf[0] = 33;
    buf[1] = 34;
    // Print values
    printf("buf[0] = %d\n", buf[0]);
    printf("buf[1] = %d\n", buf[1]);
    printf("buf[2] = %d\n", buf[2]);
    return 0;
}

网友N(2025-03-18):
你能贴一下完整代码吗?这样更容易看出问题,有可能是某个地方的 for 循环或者指针操作写错了。

网友O:
你有没有用 memset(buf, 0, sizeof(buf)) 先清零数组?看看是不是数组在其他地方被写乱了。

网友P:
这个问题可能是调试器显示错误,你试试 printf 输出 buf[2],看看实际值是不是 34?

网友Q:
你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操作 buf?有时候数组越界写入或者指针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R:
buf 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如果是局部变量,检查一下是不是栈溢出了,导致数据被覆盖。

网友S:
你试过在 buf[1] = 34; 之后,加 buf[2] = 0; 吗?看看 buf[2] 还会不会变成 34。

网友T:
你能确定 buf 变量没有被优化吗?试试看 -O0 关闭编译优化,看看调试器里显示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U:
是不是 buf 被 volatile 变量或者 DMA 改了?试试看 volatile uint8_t buf[10];,看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V:
你用的是哪款编译器?有些编译器可能会对数组访问进行优化,导致调试器显示的值和实际值不一致。

网友W:
你试试在 buf[1] = 34; 后面加 __DSB();,确保 CPU 指令同步,看看 buf[2] 还会不会变。

网友X(2025-11-06):
有时候数组越界写入或者指针问题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