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_LINK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4-07-25):
软件仿真时有输出,示波器测就没结果,怎么回事,我一直用USB连上ST_LINK下载程序?怎么弄

网友A:
没下载进去是吧

网友B:
IO引脚有问题?

网友C:
如果在软件仿真(如使用仿真器在IDE中进行调试)时有输出,但使用示波器测量硬件时没有结果,这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检查示波器探头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信号引脚。确保探头接地正确,且探头没有损坏。

网友D:
需要保证目标硬件(如STM32开发板)的电源供应正常。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硬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检查目标硬件是否有复位问题。有时候,硬件在下载程序后需要手动复位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F:
可以检查一下目标硬件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时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硬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一般来说,程序中是否有特定的配置(如引脚复用、外设初始化等)在仿真和实际硬件上有所不同。

网友H:
其实可以检查一下USB连接的ST-LINK下载器是否工作正常。有时候,下载器可能需要重新连接或更新固件。

网友I:
一般要看看目标硬件是否有损坏或故障。有时候,硬件可能存在缺陷,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可以看看示波器的设置是否正确。确保示波器的采样率、时间基准、触发设置等适合测量目标信号。

网友K:
需要硬件连接,确保所有连接正确无误。检查电源供应,确保电源稳定且电压正确。检查复位电路,确保硬件在下载程序后能够正常启动。检查时钟配置,确保时钟源和分频系数设置正确。检查程序配置,确保在实际硬件上的配置与仿真环境一致。

网友L:
建议检查下载器和目标硬件的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检查示波器的设置,确保它们适合测量目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