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ART通信,接收的数据总是不对

楼主(2024-07-25):
用STM32的UART功能发送0x33,用电脑里的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是00 66。。。这中间应该是某个地方上,单片机和串口助手的通信有差别造成的吧。但是自己一直没想明白其中的原因。还望同志们不吝赐教!!谢啦
附上UART的设置:
UART2_DeInit();
  /* U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ART1 Clock disabled
  */
  UART2_Init((uint32_t)96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RX_ENABLE);
UART2_Cmd(ENABLE);

UART2_SendData8(0x33);
while (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XE) == RESET)
{
}

网友A:
波特率不匹配吗

网友B:
看看是上位机的波特率是不是不对

网友C:
波特率(Baud Rate): 9600
数据位(Data Bits): 8 位
停止位(Stop Bits): 1 位
校验(Parity): 无校验
这些设置需要与串口助手中的设置完全一致。

网友D:
波特率不匹配把

网友E: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不匹配

网友F:
检查接收方的缓冲区是否足够大,以防止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生溢出。

网友G:
时钟同步问题

网友H:
检查UART接收中断服务例程或轮询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I:
检查UART接口的TX(发送)、RX(接收)、GND(地)等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无短路或断路。

网友J:
电源和接地有无问题

网友K:
这段代码中,UART2_SendData8(0x33) 发送数据0x33,然后使用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XE) 检查传输是否完成。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C)来检查数据发送是否完成,这样可以确保数据发送完全。

网友L: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M(2025-03-20):
你用的单片机是哪个型号?如果是 STM8,UART2 和 STM32 的 HAL 代码写**有点不一样,最好确认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N:
你在 STM32 里是怎么初始化串口引脚的?TX、RX 的 GPIO 配置对了吗?最好贴一下 GPIO_Init 代码看看。

网友O:
你的波特率是 9600,确认一下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设置也是 9600,不匹配的话就可能收到乱码。

网友P:
这个 UART2_SendData8(0x33); 是 8 位数据,确保你的串口助手接收模式也是 8N1(8位数据,无校验,1停止位)。

网友Q:
你试过其他值吗?比如发送 0xAA 或者 0x55,看看 PC 端收到的是什么?可以帮助判断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R:
你有没有试过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 TX 引脚的实际波形?这样可以确定 MCU 真的发送的是 0x33。

网友S:
UART2_DeInit(); 这句调用后,你检查过 UART2 的时钟有没有重新打开吗?如果没开,可能 UART 根本没工作。

网友T:
你的 UART2_Init 里 UART2_MODE_TXRX_ENABLE 是使能发送和接收的,但你这里只发送,试试看加个 HAL_Delay(10); 再发。

网友U:
电脑上的串口助手有没有换过?有时候不同的软件解析方式不同,可以换个 SSCOM 或者 SecureCRT 试试看。

网友V:
你用的是 USB 转串口吗?如果是某些 CH340、PL2303 之类的转接芯片,可能要换根数据线试试看,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W(2025-11-06):
可能是硬件问题,换根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