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提高代码在FLASH中执行效率的配置

楼主(2024-07-25):
为了提高代码在FLASH中的执行效率,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和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FLASH等待状态配置
N32G45x芯片的FLASH存储器支持多种等待状态(Wait State),以适应不同的系统主频。等待状态的配置直接影响FLASH的访问速度。

配置方法:
根据系统主频选择合适的等待状态,确保在不同主频下FLASH的访问能够稳定进行。以下是一个基于C语言的配置示例:

c
void FLASH_WaitStateConfig(uint32_t systemClock) {
    if(systemClock <= 24MHz) {
        // 设置为0等待状态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
    } else if(systemClock <= 48MHz) {
        // 设置为1等待状态
        FLASH->ACR =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 | FLASH_ACR_LATENCY_1;
    } else if(systemClock <= 72MHz) {
        // 设置为2等待状态
        FLASH->ACR =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 | FLASH_ACR_LATENCY_2;
    } else {
        // 设置为3等待状态
        FLASH->ACR = (FLASH->ACR & ~FLASH_ACR_LATENCY) | FLASH_ACR_LATENCY_3;
    }
}

楼主:
指令预取(Prefetch)和指令缓存(ICache)
启用指令预取和指令缓存能够显著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指令预取:
指令预取可以提前读取即将执行的指令,减少等待时间。

c
void EnablePrefetchBuffer(void)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楼主:
指令缓存:
指令缓存可以缓存已经读取的指令,减少重复读取的时间。

c
void EnableInstructionCache(void) {
    FLASH->ACR |= FLASH_ACR_ICEN;
}

楼主:
数据缓存(DCache)
启用数据缓存能够提高数据访问的效率,特别是对于频繁访问的数据。

c
void EnableDataCache(void) {
    FLASH->ACR |= FLASH_ACR_DCEN;
}

楼主:
程序设计优化
除了硬件配置,程序设计的优化也能显著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3.1 使用优化编译选项
编译器提供了多种优化选项,可以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

编译选项示例:

bash

arm-none-eabi-gcc -O2 -mcpu=cortex-m4 -mthumb -o output.elf source.c

-O2:优化级别,提供较好的性能与代码大小的平衡。
-mcpu=cortex-m4:指定目标CPU。
-mthumb:生成Thumb指令集,减少代码大小。

楼主:
使用内联函数和宏
对于频繁调用的小函数,可以使用内联函数或宏,减少函数调用开销。

内联函数示例:

c

static inline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while(count--);
}

楼主:
宏示例:

c
#define Delay(count)  do { \
                         uint32_t _count = (count); \
                         while(_count--); \
                     } while(0)

楼主:
实际应用案例

温度控制系统
在温度控制系统中,通过配置合适的等待状态、启用预取和缓存,可以提高温度采样和控制算法的执行效率,实现快速响应。

电机控制系统
在电机控制系统中,通过优化编译选项和使用内联函数,可以提高PWM信号的生成和处理速度,确保电机的精确控制。

通过合理的硬件配置和程序优化,N32G45x系列芯片可以在FLASH中高效地执行代码,满足各种实时控制系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