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现BOOT跳转的方法

楼主(2024-07-26):
在不修改启动模式引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从用户程序跳转到自举程序。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关闭中断
设置BOOT引脚为System Memory启动模式
复位MCU
1. 关闭中断
在跳转到自举程序之前,必须确保所有中断已被关闭,以避免中断在跳转过程中干扰操作。

c

__disable_irq();  // 关闭所有中断
2. 设置BOOT引脚为System Memory启动模式
这里需要操作MCU的寄存器来设置BOOT引脚为System Memory启动模式。具体的寄存器设置请参见对应MCU的用户手册。以下是一个假设的示例:

c

// 具体寄存器和位的设置需要根据MCU手册来确定
#define BOOT0_PIN  1  // 假设BOOT0引脚连接到GPIO 1
#define BOOT1_PIN  2  // 假设BOOT1引脚连接到GPIO 2

void set_boot_pins_for_system_memory(void) {
    // 设置BOOT0=1, BOOT1=0
    GPIO_SetPin(BOOT0_PIN, 1);
    GPIO_SetPin(BOOT1_PIN, 0);
}
3. 复位MCU
在设置完BOOT引脚后,通过软件复位MCU,使其重新启动并进入自举程序。

c

#define NVIC_SystemReset()  __NVIC_SystemReset()

void jump_to_bootloader(void) {
    __disable_irq();           // 关闭中断
    set_boot_pins_for_system_memory(); // 设置BOOT引脚
    NVIC_SystemReset();        // 复位MCU
}

注意事项
确保正确的寄存器设置:在设置BOOT引脚之前,请确保对MCU的引脚配置和寄存器操作有充分了解,以免设置错误。
测试和验证:在实际应用中实现该方法前,建议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以确保在不同的操作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参考用户手册:详细的寄存器设置和操作方法请参见对应的MCU用户手册,以获取准确的信息。

网友A(2024-08-27):
并不是所有MCU都允许通过软件修改BOOT引脚的状态。如果MCU的引脚设置不支持这种操作,可能需要使用外部电路来控制BOOT引脚的电平。例如,通过使用外部晶体管或继电器来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B(2024-09-30):
转到自举程序之前,必须确保所有中断已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