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据大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07-25):
作者:狗尾巴花的尖
链接:juejin.cn/post/7372105071573663763

顺便吆喝一声,技术大厂,内推捞人,前/后端or测试https://jinshuju.net/f/o38ijj←感兴趣
要求学历:全日制统招本科(非学院派即可):
--加班偶尔较多,但周末加班两倍工资。
--15-35K,工资在一线城市属于一般,但二线城市很可以。

1. 使用缩放比例适配各种设备(适用16*9比例的屏幕分辨率)

(1)封装一个获取缩放比例的工具函数
  1. /**
  2. * 大屏效果需要满足16:9的屏幕比例,才能达到完美的大屏适配效果
  3. * 其他比例的大屏效果,不能铺满整个屏幕
  4. * @param {*} w 设备宽度 默认 1920
  5. * @param {*} h 设备高度 默认 1080
  6. * @returns 返回值是缩放比例
  7. */
  8. export function getScale(w = 1920, h = 1080) {
  9.   const ww = window.innerWidth / w
  10.   const wh = window.innerHeight / h
  11.   return ww < wh ? ww : wh
  12. }

(2)在vue中使用方案如下
<template>
  <div class="full-screen-container">
    <div id="screen">
       大屏展示的内容
    </div>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 getScale } from "@/utils/tool";
import screenfull from "screenfull";
export default {
  name: "cockpit",
  mounted() {
    if (screenfull && screenfull.enabled && !screenfull.isFullscreen) {
      screenfull.request();
    }
    this.setFullScreen();
  },
  methods: {
    setFullScreen() {
      const screenNod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creen");
      // 非标准设备(笔记本小于1920,如:1366*768、mac 1432*896)
      if (window.innerWidth < 1920) {
        screenNode.style.left = "50%";
        screenNode.style.transform = `scale(${getScale()}) translate(-50%, 0)`;
      } else if (window.innerWidth === 1920) {
        // 标准设备 1920 * 1080
        screenNode.style.left = 0;
        screenNode.style.transform = `scale(1) translate(0, 0)`;
      } else {
        // 大屏设备(4K 2560*1600)
        screenNode.style.left = "50%";
        screenNode.style.transform = `scale(${getScale()}) translate(-50%, 0)`;
      }
      // 监听视口变化
      window.addEventListener("resize", () => {
        if (window.innerWidth === 1920) {
          screenNode.style.left = 0;
          screenNode.style.transform = `scale(1) translate(0, 0)`;
        } else {
          screenNode.style.left = "50%";
          screenNode.style.transform = `scale(${getScale()}) translate(-50%, 0)`;
        }
      });
    },
  },
};
</script>
<style lang="scss">
.full-screen-container {
  width: 100vw;
  height: 100vh;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background-color: #131a2b;
  #screen {
    position: fixed;
    width: 1920px;
    height: 1080px;
    top: 0;
    transform-origin: left top;
    color: #fff;
  }
}
</style>

(3)mac设备上的屏幕分辨率,在适配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以短边缩放为准,所以宽度到达百分之百后,高度不会铺满

① 1432*896 13寸mac本
② 2560*1600 4k屏幕

2. 使用第三方插件来实现数据大屏(mac设备会产生布局错落)

(1)建议在全屏容器内使用百分比搭配flex进行布局,以便于在不同的分辨率下得到较为一致的展示效果。

(2)使用前请注意将body的margin设为0,否则会引起计算误差,全屏后不能完全充满屏幕。

(3)使用方式
  1. 1. npm install @jiaminghi/data-view
  2. 2. yarn add @jiaminghi/data-view

  1. // 在vue项目中的main.js入口文件,将自动注册所有组件为全局组件
  2. import {fullScreenContainer} from '@jiaminghi/data-view'
  3. Vue.use(fullScreenContainer)

<template>
        <dv-full-screen-container>
            要展示的数据大屏内容
        这里建议高度使用百分比来布局,而且要考虑mac设备适配问题,防止百分比发生布局错乱
        需要注意的点是,一个是宽度,一个是字体大小,不产生换行
    </dv-full-screen-container>
</template>
<script>
import screenfull from "screenfull";
export default {
  name: "cockpit",
  mounted() {
    if (screenfull && screenfull.enabled && !screenfull.isFullscreen) {
      screenfull.request();
    }
  }
};
</script>
<style lang="scss">
#dv-full-screen-container {
  width: 100vw;
  height: 100vh;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background-color: #131a2b;
}
</style>

(4)插件地址http://datav.jiaminghi.com/guide/fullScreenContainer.html

3. 效果图

网友A:
感谢博主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