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小华低功耗的一些总结

楼主(2024-07-25):
一、低功耗介绍
   a、低功耗是一个系统级的概念,需要软硬件密切配合
   b、能量=功率*时间, 两大优化原则:减少电流消耗,减少工作时间
   c、模式介绍  RUN  SLEEP  DEEPSLEEP

二、低功耗流程   休眠前,后处理
       A、进入休眠前处理
       1、外设配置
             关闭所有非必要外设时钟与中断 ,只保留唤醒源中断
            建议顺序 :停止外设运行(stop),  关闭中断,清除中断标志,关闭外设时钟
            如使用了ADC与BGR,先关闭BGR,再关ADC
            需要使用看门狗时,尽量拉长溢出周期,减少唤醒次数。
       2、系统时钟配置
              建议使用RCH,唤醒速度快,减少工作时间
       3、IO端口配置
              ·外部有上拉的,配置成输出高;
             · 外部有下拉的,配置成输出低;
             · 悬空的管脚,统一配置成下拉输入。
             · 没有上拉下拉的输出管脚配置成输出低。
             · 如果外接的芯片是断电的,IO配置为下拉输入
              ·避免端口电平大于VCC
·未引出的IO口,也要按照以上原则处理

三、低功耗调试
           1、DEEPSLEEP模式,SWD被禁止,要注意避免无法SWD烧录的情况。
           2、休眠时可以使用SLEPP模式代替DEEPSLEEP调试。

网友A:
支持低功耗的芯片才有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资料,整理的很有针对性,介绍的很详细,希望有更多的帖子发出来。

网友C:
那个按键不能内部上拉,外部下拉有效吗,这水平还低功耗。

网友D:
用低频,进入休眠,就这样,长休眠短唤醒

网友E:
学到了,配图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