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S是怎么变成模拟声音输出的

楼主(2024-07-25):
I2S是怎么变成模拟声音输出的?
比如I2S的接口的输出,怎么变成能听的声音的呢?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用具备I2S接入的D类音频放大芯片。

网友A:
D类音频芯片,一般带I2S接口

网友A:
NAU88L25B是一个超低功耗高性能音频编解码器接地参考耳机放大器与先进的耳机检测。具有麦克风和地面检测和切换功能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电脑(pc)和其他同时支持模拟和数字音频功能的便携式设备设计的。NAU88L25B是一个成本优化的解决方案,为音频插孔应用程序,得益于增强的音频质量和更集成的检测和抑制功能。
高度集成的NAU88L25B具有一个I2S/PCM接口,一个数字混频器,两个高质量音频数字模拟转换器(DACs),一个高质量音频模数转换器(ADC),一个单声差分模拟麦克风输入,两个模拟单端麦克风输入,和一个带有自动耳机检测的立体声G类耳机放大器。在自动检测使用哪种耳机-立体声耳机、诺基亚耳机或苹果耳机后,NAU88L25B切换内部连接以支持适当的格式。
先进的片上数字信号处理(DSP)引擎包括一个动态范围压缩机(DRC),和可编程双四轴滤波器的各种类型的滤波器,以优化音频质量和消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NAU88L25B音频编解码器提供全面的耳机检测功能,支持插孔插入/弹出、麦克风检测、独特键/短键/长键/键释放检测和串扰检测/抑制。该芯片还提供了一个集成的频率锁定环路(FLL),以支持各种时钟。
NAU88L25的模拟电源电压为1。6V到1。8V,而数字核心可以从1开始运行。从1V到1。98V节约电。NAU88L25被指定用于从-40°C到+85°C的操作,并可在QFN 32或CSP包中使用0。4毫米的间距。

网友B:
传输给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C:
I2S(Inter-IC Sound)是一种用于数字音频数据传输的接口协议,通常用于连接音频编解码器、数字信号处理器等音频设备。

网友D:
一般来说,I2S接口的输出是经过数字信号处理的音频数据,需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才能转换成能听的模拟声音:

网友E:
数字模拟转换(DAC),I2S接口输出的数字音频数据首先需要通过数字模拟转换器(DAC)转换成模拟信号。

网友F:
其实DAC将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信号,这个信号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声音波形。

网友G:
模拟信号经过DAC转换后,可能信号幅度较小,需要通过放大器放大信号,以便驱动扬声器或耳机发出可听的声音。

网友H:
放大后的模拟信号通过扬声器或耳机播放出声音。

网友I:
I2S接口的输出通过DAC转换为模拟信号,再经过放大器放大后通过扬声器或耳机发出声音,从而实现数字音频数据到模拟声音的转换和输出。

网友J:
I2S不就是一个数字音频信号吗

网友K:
这种数据不是模拟声音吧,是数字声音

网友L:
其实就是DAC,不是模拟,你要区分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