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AU88L25B音频编解码芯片介绍

楼主(2024-07-25):
NAU88L25B是一个超低功耗高性能音频编解码器接地参考耳机放大器与先进的耳机检测。具有麦克风和地面检测和切换功能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是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电脑(pc)和其他同时支持模拟和数字音频功能的便携式设备设计的。
NAU88L25B是一个成本优化的解决方案,为音频插孔应用程序,得益于增强的音频质量和更集成的检测和抑制功能。

高度集成的NAU88L25B具有一个I2S/PCM接口,一个数字混频器,两个高质量音频数字模拟转换器(DACs),一个高质量音频模数转换器(ADC),一个单声差分模拟麦克风输入,两个模拟单端麦克风输入,和一个带有自动耳机检测的立体声G类耳机放大器。
在自动检测使用哪种耳机-立体声耳机、诺基亚耳机或苹果耳机后,NAU88L25B切换内部连接以支持适当的格式。

先进的片上数字信号处理(DSP)引擎包括一个动态范围压缩机(DRC),和可编程双四轴滤波器的各种类型的滤波器,以优化音频质量和消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NAU88L25B音频编解码器提供全面的耳机检测功能,支持插孔插入/弹出、麦克风检测、独特键/短键/长键/键释放检测和串扰检测/抑制。该芯片还提供了一个集成的频率锁定环路(FLL),以支持各种时钟。

NAU88L25的模拟电源电压为1.6V到1.8V,而数字核心可以从1开始运行。从1V到1.98V节约电。NAU88L25被指定用于从-40°C到+85°C的操作,并可在QFN 32或CSP包中使用0.4毫米的间距。

网友A(2025-08-30):
NAU88L25B 是低功耗音频编解码器,支持麦克风 / 线路输入、耳机输出,集成 ADC/DAC,I2C 控制,适用于便携设备音频处理。

网友B:
NAU88L25B 是新唐推出的低功耗立体声音频编解码芯片,集成麦克风放大器、耳机放大器与扬声器驱动,支持 24 位 ADC/DAC,采样率最高 96kHz,音质清晰。
它具备回声消除、噪声抑制功能,适配手机、平板、智能穿戴等便携设备,还支持 I²C 控制,外围电路简单,能有效降低系统设计复杂度与成本。

网友C(2025-11-10):
NAU88L25B 是新唐低功耗音频编解码芯片,支持麦克风 / 线路输入、耳机 / 扬声器输出,集成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与数字音效处理。采样率最高 96kHz,信噪比达 100dB,适配 I2C 控制,内置过热、短路保护,适用于智能音箱、穿戴设备等,平衡音质与功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