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英飞凌电源管理芯片,DC-DC 转换器

楼主(2024-07-25):
DC-DC 转换器
IR3891MTRPBF

类型: 降压转换器(Buck Converter)
输入电压: 4.5V到16V
输出电压: 0.6V到5V
输出电流: 12A
特点: 高效率、集成MOSFET、可调输出电压、过温保护、短路保护
IR3823MTRPBF

类型: 降压转换器(Buck Converter)
输入电压: 12V到19V
输出电压: 0.5V到3.3V
输出电流: 3A
特点: 高效率、集成MOSFET、低输出纹波、稳定性高、热保护和过流保护
IFX90121ELV

类型: 升压转换器(Boost Converter)
输入电压: 2.5V到5.5V
输出电压: 3.3V到5V
输出电流: 1.5A
特点: 高效率、低静态电流、短路保护、热关断

网友A:
输出电流增大,会影响稳压效果不?

网友A:
要是有典型应用电路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B:
咱这有没有关于50V+左右的直流DCDC降压到3.3V的?而且不要发热量很重,电流的的话大概100ma吧

网友C:
是ldo芯片能做电源基准还是dcdc芯片可以做啊

网友D:
dcdc的pcb布局以及走线是不是有说法啊

网友E:
是不是压差越大 转换的效率越低呢

网友F:
将正电压转换为 负电压的为什么叫电荷泵呢

网友G:
我们选用dcdc转换器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网友H:
我们使用dcdc还是使用ldo是依据什么来选择呢

网友I(2025-04-30):
过温保护和短路保护能够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对于需要高功率的设备。

网友J(2025-05-30):
待机电流多少啊

网友I:
高效率设计,适合大电流负载

集成高效MOSFET,简化外围设计

具备过温保护和短路保护,提升系统可靠性

网友I:
多用于电源需求较大、输入电压范围较宽的工业设备、服务器、通讯设备电源管理。

网友K:
DC-DC 转换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换为其他电压等级直流电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