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英飞凌电源管理芯片LDO 稳压器

楼主(2024-07-25):
LDO 稳压器
TLE4275

输入电压: 5.5V到42V
输出电压: 5V
输出电流: 450mA
特点: 高精度、低压差、短路保护、过温保护、汽车级别应用
IFX1117ME V

输入电压: 2.5V到15V
输出电压: 可调(1.25V到13.8V)
输出电流: 800mA
特点: 高精度、低压差、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热关断
IFX1763XEJV

输入电压: 2.5V到6V
输出电压: 1.2V到5.0V
输出电流: 500mA
特点: 超低压差、高精度、低噪声、过流保护、热关断
应用领域
消费电子: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便携设备
汽车电子: ECU、传感器模块、信息娱乐系统
工业控制: PLC、工业自动化设备、电机驱动
通信设备: 路由器、交换机、基站
英飞凌的电源管理芯片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因其高效能、高可靠性和丰富的保护功能,深受工程师们的青睐。在选择具体的芯片时,应根据应用需求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和电流要求,以及其他特定功能进行选型。

网友A:
请问有小封装的吗?比如SOT23-5封装的

网友B(2024-09-10):
LDO支持耐压42V呢?

网友C:
这个参数真的不错,不过肯定会散热要注意的吧

网友D:
TLE4275用过,还不错的

网友E:
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不是会很高啊?

网友F:
输入电压这么高,那散热肯定也不低吧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IFX1117ME这个芯片,封装是啥样的?

网友H:
LDO的耐压整这么大干啥?

网友I:
有些型号的LDO停用了,有对应的推荐替代品,可参考如下网站: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power/linear-voltage-regulator/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英飞凌的稳压器了啊,这个耐压我很喜欢

网友K:
封装都有啥样的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L:
这种LDO我觉得耐压没必要这么大,容易误以为是DCDC了都

网友M:
LDO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N:
这个输出的电流挺大啊,挺好,用继电器都不用担心了。

网友O:
有PMIC就好了

网友P:
英飞凌的LDO非常不错

网友Q:
目前LDO 稳压器大多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R:
英飞凌电源管理芯片LDO 稳压器非常简洁

网友S(2024-10-31):
ldo的本身功耗多大?

网友T(2024-12-02):
串行时钟,由主设备输出,提供时序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每次时钟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都指示数据位的传输时机。从设备根据这个时钟信号在正确的时机读取或发送数据。

网友S:
引用 网友B:
LDO支持耐压42V呢?

这种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这个参数真的不错,不过肯定会散热要注意的吧

加个超级散热片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不是会很高啊?

加散热片

网友S:
引用 网友H:
LDO的耐压整这么大干啥?

有应用场景

网友S: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IFX1117ME这个芯片,封装是啥样的?

252封装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英飞凌的LDO非常不错

和凌特的好有一比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英飞凌的稳压器了啊,这个耐压我很喜欢

这个耐压我也喜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英飞凌电源管理芯片LDO 稳压器非常简洁

用图说明

网友U:
IFX1117ME是一款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它具有高精度和低功耗的特点,适用于多种电源管理应用。

网友V:
评估LDO的成本和性价比,确保它符合预算要求,并提供足够的性能。

网友W:
引用 网友B:
LDO支持耐压42V呢?

这么高降下来不得烫死

网友X:
输入电压(VIN)不超过IFX1117ME的最大额定输入电压。对于IFX1117ME,通常这个值是20V。

网友Y:
LDO的输出纹波和噪声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敏感的模拟电路。选择具有低噪声特性的LDO,并在输出端使用适当的滤波电容。

网友Z:
IFX1117ME具有过流、超温和短路保护功能,这些保护措施可以在异常情况下保护芯片和系统安全。

网友: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A,确保负载电流不超过此限制,以防止过载保护机制触发。

网友AA:
过热保护通常通过内部传感器检测芯片温度,并在超过一定温度时自动降低输出电压或关闭稳压器来实现。在选择LDO时,应关注其过热保护特性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B:
芯片输出电压为固定值,如 IFX1117MEV33 型号的输出电压为 3.3V,精度为 2%,在对电压精度要求较高的电路中,需考虑此精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AC:
考虑到LDO稳压器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应确保良好的散热设计,避免过热损坏。

网友AD:
LDO不会干扰其他电路,也不会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AE:
如果存在输入电压可能反接的情况,建议在 Vin 引脚与地之间连接一个反向保护二极管,以防止芯片因反向电压而损坏.

网友AF: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差和负载电流来确定合适的压降值。IFX1117ME的压降(典型值)为1.3V @ 1A,在实际应用中应确保压降足够小,以保证稳定的输出。

网友AG:
有什么样的包装?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H:
在将LDO稳压器集成到实际电路中时,应使用尽可能短的铜箔路径连接输入和输出电路,以减少电压降并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同时,应避免在输入和输出电路之间形成环路或交叉干扰,以确保信号的纯净和稳定。

网友AI:
为了保证芯片的稳定性和减少输入电压的波动,需要在 Vin 引脚与地之间连接一个适当大小的输入电容,一般可选用陶瓷电容,容值在 0.1μF 至 10μF 之间,具体取值可根据实际电路的要求和稳定性进行调整.

网友AJ:
考虑负载的瞬态响应需求。如果负载电流变化很大,可能需要额外的设计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K:
散热片引脚一般需要连接到大面积的地平面或散热良好的金属区域,以帮助芯片散热,确保其在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运行。

网友AL:
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电容,通常是陶瓷电容(对于高频噪声过滤)和电解电容(对于低频滤波)。

网友AM:
LDO稳压器的稳定性直接取决于输入电源的稳定性。因此,在使用LDO稳压器时,必须确保输入电源的稳定性,并使用合适的电源噪声滤波器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H:
IFX1117ME 的输入电压范围通常有一定限制,其最小输入电压一般为 4.5V,最大输入电压为 20V,要确保输入电压在此范围内,否则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

网友AI:
在某些情况下,输出引脚和输入引脚之间可能需要并联二极管,以提供额外的保护,防止输出电容对稳压器的输出引脚放电。

网友AN:
了解IFX1117ME内置的保护功能,如过温保护、过流保护等,并在设计中考虑这些保护机制。

网友AO:
合理的布局布线有助于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应尽量将芯片放置在靠近电源输入和负载的位置,以减少线路电阻和电感的影响,同时要避免强电信号与弱电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应尽量短而粗,以降低线路电阻和电感。

网友AP:
合理布局输入和输出电路,减少信号干扰和电磁辐射,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M:
在 Vout 引脚与地之间也需要连接一个输出电容,用于滤除输出电压的纹波和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定性,通常可选用容值在 1μF 至 100μF 之间的电解电容或陶瓷电容.

网友AQ:
注意芯片的静态电流(IQ)规格,这会影响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实际测量值可能与数据表中的值有差异,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这一点。

网友AJ:
IFX1117ME应具备较强的电源抗干扰能力,以防止电源的高频扰动对输出电压产生影响。这需要器件具备恰当的电源抗干扰电路设计和降噪技术等。

网友AR:
电容在LDO稳压器电路中起着重要作用,用于平滑输出电压和减少噪声。输入电容应靠近LDO稳压器放置,以降低电压降和提供瞬态电流支持。输出电容则应靠近负载放置,以保证负载变化时的稳定性。在选择电容时,应考虑其容值、类型(如陶瓷电容、电解电容等)和等效串联电阻(ESR)等因素。对于IFX1117ME,通常建议使用钽电容作为输出电容,以提升其动态响应性能。

网友AS:
仔细阅读IFX1117ME的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了解详细的电气特性、应用指南和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AT:
负载电流的变化会对LDO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产生影响。在设计电路时,应预留足够的负载电流余量,并考虑使用适当的滤波电容来减少负载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AU:
LDO稳压器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散热不良可能会导致温度过高而损坏器件。因此,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如具有散热片的封装)和增加散热片或散热材料来提高散热效果。同时,应确保LDO稳压器与散热器之间有良好的接触和导热性能。

网友AR:
在使用英飞凌的LDO稳压器IFX1117ME时,需要综合考虑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范围、压降、散热、过热保护、电源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等多个方面

网友AV:
使用钽电容而非陶瓷电容,以获得更好的输出电压稳定性和纹波抑制。

网友AW:
虽然 IFX1117ME 是一款常用的 LDO 稳压器,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和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选择该芯片,如对输出电流、电压精度、工作温度范围等有特殊要求的电路,可能需要选择其他更合适的芯片型号。

网友AX:
选择合适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Y:
由于LDO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因此需要良好的散热设计,以防止芯片过热 。可能需要使用散热片或确保足够的PCB铜面积来散热。

网友AZ:
在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电容,通常是陶瓷电容(用于高频噪声滤波)和电解电容(用于低频滤波)。

网友U:
英飞凌电源管理芯片LDO稳压器IFX1117ME是一种常用的线性稳压器,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电路中。

网友BA:
检查芯片是否具有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和热关断等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在异常情况下保护芯片和系统

网友BB:
IFX1117ME有不同的固定输出电压选项。选择正确的输出电压型号以匹配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N:
TLE4275
输入电压: 5.5V到42V
输出电压: 5V
输出电流: 450mA

输入电压范围宽,好

网友BC:
目前,ldo中的大部分功率调节器都不是很大

网友BD:
请问这个ifx1117me芯片是什么封装?

网友BE(2025-01-11):
ifx1117 me有不同的固定输出电压选项。选择合适的输出电压模型,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BF:
我觉得这个ldo的耐压不需要那么高。很容易误认为是dcdc。,

网友BG:
英飞凌的LDO稳压器是一款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具有出色的稳定性和精确电压调节功能,适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和系统。它具备出色的负载响应和高效能源转换效率,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BH:
我觉得这个温度会很高?

网友O:
亚敏电阻多用于保护电路

网友S:
输入电压: 5.5V到42V

网友BI:
这个的输出电流挺大的,不错。你不必担心使用继电器。

网友BJ:
英飞凌有输入电压72V,工作温度150度,输出3.3V/1A,5V/1A,12V/1A的DC-DC吗

网友BK:
亚敏感电阻主要用于保护电路

网友R:
宽压输入非常不错

网友BL(2025-04-30):
英飞凌的LDO稳压器凭借其低压差、低噪声和高稳定性,广泛应用于需要提供稳定电压的各种电子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