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如何提升 PLC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楼主(2024-07-26):
STM32H5 系列的硬件安全特性如何提升 PLC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A:
高性能与安全性并重的内核

网友B:
内置的安全管理器

网友C:
STM32H5系列提供了从最基本的安全服务到完全认证的构建模块等多种安全功能和选项,以满足不同PLC应用的安全需求。

网友D:
高效的电源管理和散热性能

网友E:
STM32H5系列提供了高达2MB的双存储区Flash存储器和高达640KB的SRAM,以及丰富的外设集成选项,如以太网、硬件加密加速器等。这些特性为PLC系统提供了更高的设计自由度和灵活性,有助于开发者根据实际需求定制和优化系统架构,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F:
高性能与安全性并重的内核、内置的安全管理器、丰富的安全功能和选项、高效的电源管理和散热性能、丰富的外设和封装选项

网友G:
高性能、低功耗的处理器系列,具有多种硬件安全特性

网友G:
系统是否遭受物理攻击或篡改

网友H:
STM32H5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安全特性提供了多层次的保护,能够显著提升PLC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I(2024-08-31):
DMA减少了CPU的负担,提高了数据传输速率,并且可以支持更高效的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