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例程中的基本定时器配置不进中断源可能的原因

楼主(2024-07-26):
中断优先级配置问题
FreeRTOS 使用配置的中断优先级,如果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太高,FreeRTOS 可能无法管理它。

解决方法:

确保定时器中断优先级低于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c

NVIC_SetPriority(TIMx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5, 0));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问题
定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预分频器、计数模式等。

解决方法: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代码,确保所有配置正确。
c

void TIM_Config(void)
{
    __HAL_RCC_TIMx_CLK_ENABLE();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TimHandle.Instance = TIMx;
    TimHandle.Init.Period = 1000 - 1;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8000 - 1;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 (HAL_TIM_Base_Init(&Tim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Handle)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一般都用默认的

网友B:
在FreeRTOS中,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必须将与FreeRTOS相关的中断优先级配置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特别是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网友B: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必须低于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否则可能会导致FreeRTOS无法管理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定时器的配置必须正确,包括时钟源、预分频器、计数模式等。

网友D:
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

网友E:
中断使能位未设置

网友F: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错误

网友G(2024-08-28):
为了确保 FreeRTOS 能够正确管理中断,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必须低于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网友H(2025-03-17):
FreeRTOS 下面用 HAL 库的中断函数时,记得不要调用 FreeRTOS 的 API,不然可能会导致异常!

网友I:
STM32WBA 里面 TIM 可能挂在不同的 APB,总线时钟有没有配置对?定时器的时钟来源要确认一下。

网友J:
你试过手动触发一下 TIMx->EGR |= TIM_EGR_UG; 看看中断会不会进吗?有时候初始化没触发更新事件,导致不工作。

网友K:
HAL_TIM_Base_Start_IT 之后,NVIC 里 TIMx_IRQn 确定被使能了吗?可以手动 NVIC_EnableIRQ(TIMx_IRQn); 试试。

网友L:
你用的是哪个定时器?STM32WBA 里有些低功耗模式可能会影响 TIMx 的运行,看看是不是进了低功耗模式。

网友M:
FreeRTOS 的中断优先级真是个坑,之前就踩过一次,调试了半天才发现是优先级太高了!

网友N:
你这个 NVIC_SetPriority 里优先级设成 5,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设的是多少?确定低于它吗?

网友O:
HAL_TIM_Base_Init 之后,有没有检查 TIMx->CR1 里面的 CEN 位?看看定时器是不是根本没启动。

网友P:
你的 Prescaler 设成 8000-1,时钟源是多少 MHz?这个配置确定能达到你想要的定时周期吗?

网友Q:
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 启动定时器前,有没有先 __HAL_TIM_CLEAR_FLAG(&TimHandle, TIM_FLAG_UPDATE) ?有时候中断标志位没清,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