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中断服务程序 (ISR) 配置问题

楼主:
中断服务程序 (ISR) 是否正确配置,并且定时器中断是否使能。

解决方法:

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编写,并在 NVIC 中正确使能中断。
c

void TIMx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TimHandle);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x)
    {
        // Toggle LED or do something
    }
}

网友A(2024-07-29):
你提供的代码段涉及定时器中断处理的两个主要部分:中断服务程序(ISR)和回调函数

网友A:
在配置NVIC时,确保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使能是正确设置的。如果优先级或使能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中断无法触发或处理不如预期。

网友B:
确认定时器中断标志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清除。如果不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会导致ISR被不断触发。

网友C:
你的代码中ISR和回调函数的配置基本正确。但确保你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中,定时器中断被使能,并且在NVIC中正确设置了优先级并使能了中断。

网友D:
首先应该是先进行配置才开始相关的设置

网友E(2024-08-29):
确保在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中使能定时器中断,并设置了适当的优先级。

网友F(2025-03-17):
STM32H5 里有 TrustZone,你的中断是不是跑在安全区或者非安全区?权限问题可能导致 ISR 失效。

网友G:
你是用 HAL 库还是裸机写的?HAL 方式下 MX_TIMx_Init() 里有没有正确开启中断?

网友H:
htim->Instance == TIMx 这个判断加了 volatile 关键字吗?有时候优化可能会导致这个判断失效。

网友I:
试试在 TIMx_IRQHandler 里手动清 TIMx->SR &= ~TIM_SR_UIF;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J:
你的 TIMx 是低功耗模式下的 LPTIM 吗?某些模式下,定时器中断可能不会正常触发。

网友K:
你在 NVIC 里确认中断优先级了吗?有时候优先级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 ISR 不触发。

网友L:
你的 TIMx_IRQHandler 里有进来吗?可以在里面加个 printf 或者点亮 LED 试试。

网友M:
HAL_TIM_IRQHandler 里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吗?如果没清除,中断可能只触发一次就不再进了。

网友N: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这个回调函数确定被调用了吗?可以加个 while(1); 测试一下。

网友O:
定时器中断是否真的开启了?可以手动检查 TIMx->DIER 里面的 UIE 位是否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