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rit] FreeRTOS 配置问题

楼主(2024-07-26):
FreeRTOS 是否正确配置,包括中断嵌套、内存分配等。

解决方法:

检查 FreeRTOSConfig.h 中的配置,确保中断相关配置正确。
c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0x0f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

网友A:
FreeRTOS的配置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主要通过修改FreeRTOS的配置文件(通常是FreeRTOSConfig.h)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