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时钟源正确配置代码

楼主(2024-07-26):
时钟配置问题
定时器时钟源是否正确配置,如果时钟源不正确,定时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时钟源正确配置。
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网友A:
定时器的正确工作依赖于系统时钟和定时器时钟源的配置。如果定时器时钟源配置不正确,定时器可能无法按照预期工作,导致定时器溢出、周期错误或其他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定时器时钟源通常是系统时钟(或其分频),所以需要检查系统时钟的设置是否影响到定时器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