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在 NVIC 中使能。

楼主(2024-07-27):
BLE, TI, mx, NVIC, vi, ic
中断在 NVIC 中使能。
c

HAL_NVIC_SetPriority(TIMx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TIMx_IRQn);

网友A:
HAL_NVIC_SetPriority(TIMx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TIMx_IRQn);

网友B:
HAL库文件里面有相关的例程说明嘛

网友C:
在ARM Cortex-M 系列的微控制器中,NVIC负责管理中断的使能、优先级配置和中断向量表。要在NVIC中使能一个中断,你需要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完成的

网友D: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要使能的中断的中断编号(IRQ number)。这个编号通常在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中给出。

网友E:
使用中断编号来计算出在NVIC中断使能寄存器(NVIC_ISER)中的位偏移。每个中断在ISER中有一个对应的位,设置这个位为1将使能该中断。

网友F:
如果中断编号是IRQn,那么在中断使能寄存器中的位偏移是IRQn + offset,其中offset是根据具体的微控制器架构确定的。

网友G:
使用C语言或其他编程语言,通过设置相应的位来使能中断。例如,在STM32微控制器中,可以使用CMSIS库函数来简化操作。

网友H:
NVIC_EnableIRQ是一个CMSIS库函数,它接受一个中断编号作为参数,并设置相应的NVIC寄存器位来使能该中断。

网友I:
不同的微控制器系列和型号可能有不同的中断编号和中断使能寄存器布局,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参考具体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

网友J:
一般我都是看例程之后,通过例程举一反三的操作

网友K:
这中断使能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L:
一般得看是啥中断吧,然后配置中断的优先级之类的,最后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