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定时器启动问题

楼主(2024-07-26):
定时器是否正确启动,如果定时器没有启动,中断不会触发。

解决方法:

确保定时器启动。
c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Handle);

综合检查
检查所有初始化代码,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步骤。
检查 FreeRTOS 的中断配置,确保中断优先级在允许范围内。
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实现,并且中断在 NVIC 中正确使能。
使用调试工具(如断点或串口打印)确认代码是否按预期执行。
通过以上步骤逐一检查,相信可以找到定时器无法进入中断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没初始化

网友B:
在使用 STM32 的 HAL 库进行定时器操作时,定时器的初始化代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定时器基础配置:如定时器的计数频率、计数模式等。
定时器中断配置:确保定时器中断被使能,并且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C:
使用调试工具,如 STM32CubeIDE 的调试功能,或者串口打印(printf)来确认:

定时器的初始化是否成功。
定时器是否被正确启动。
中断是否触发,以及是否进入了 ISR。

网友D:
如果你在 FreeRTOS 环境中使用定时器,请检查以下几点:

中断优先级配置:FreeRTOS 使用的中断优先级必须在配置中允许的范围内。
FreeRTOS 配置文件:确保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和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