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5] AT32F425电压监测功能开启中断响应时间是多长?

楼主(2024-07-26):
我目前采用DMA过采样序 列 模 式,采集一轮是100us,实际测试电压监测响应需要2ms的时间,是我哪里配置不对?我感觉响应时间应该是采集一轮过去(100us)以内就会立刻响应中断

网友A:
主频是多少?ADC怎么配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频是多少?ADC怎么配置的呢?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common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ADC_V       ADC_NT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ADC_VBC       ADC_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1_IRQn, 1, 3);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ADC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Collection_num * ADC_CH_NUM;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tab;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 & (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nvic_irq_enable(ADC1_IRQn, 0, 0);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 adc序列模式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   //反复模式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ADC_CH_NUM;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7,1, ADC_SAMPLETIME_7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9  , 2, ADC_SAMPLETIME_7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8 , 3, ADC_SAMPLETIME_7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2, 4, ADC_SAMPLETIME_7_5);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ADC_CHANNEL_4 , 5, ADC_SAMPLETIME_7_5);

  /* 配置普通触发源和触发沿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 配置dma模式,使用普通dma模式时无用 */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  /* 启用ADC溢出中断 */
//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CCE_INT, FALSE);

  /* 设置超采样率和移位 */
  adc_oversample_ratio_shift_set(ADC1, ADC_OVERSAMPLE_RATIO_4, ADC_OVERSAMPLE_SHIFT_0);

  /* 禁用普通超采样触发模式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trig_enable(ADC1, FALSE);

  /* 设置普通超采样重启模式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restart_set(ADC1, ADC_OVERSAMPLE_CONTINUE);

  /* 启用普通超采样 */
  adc_ordinary_oversample_enable(ADC1, TRUE);

  /* 启用抢先超采样 */
  adc_preempt_oversample_enable(ADC1, TRUE);
        /* 启用内部参考电压 */
        adc_tempersensor_vintrv_enable(TRUE);

        //电压监测
        adc_voltage_monitor_enable(ADC1, ADC_VMONITOR_SINGLE_ORDINARY);
  adc_voltage_monitor_threshold_value_set(ADC1, 13500, 11100);
  adc_voltage_monitor_single_channel_select(ADC1, ADC_CHANNEL_4);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VMOR_INT, 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初始化指定adc外围设备的校准寄存器。
  while (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 (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网友B:
ADC_CHANNEL_4外接电压一直都在设定的电压监测阈值之外吗?
还有会不会是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响应导致ADC的中断响应被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