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使用MPLABConnect和已更改 VID/PID 的 MCHP 产品

楼主(2024-07-26):
为了与已更改 VID 或 PID 的集线器进行通信,需要更改 .ini 文件。
MPLABConnect 工具使用 .ini 文件来查找有效的 VID 和 PID 组合,可以添加创建的新 VID、PID 组合。

1. 更改Hub的PID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MPLABConnect.ini 文件后,找到正在使用的集线器系列
在系列中最后一个 PID 下方为新 PID 创建一个新行
HUB_VID_PID#=0xXXXX:0xYYYY(其中 XXXX 是 VID,YYYY 是 PID)
保存文件并重新打开该工具;
2. 更改Hub的VID
要添加新的 VID,请在 HUB_VID1=0x0424 下面创建一个新文本行
该行应显示以下内容:
HUB_VID2=0xXXXX(其中 XXXX 是新的 VID)
保存文件并重新打开该工具;

网友A:
这个有参考价值

网友B:
HUB芯片还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B芯片还是单片机?

USB Hub

网友C(2025-10-20):
使用 MPLAB Connect 与更改 VID/PID 的 MCHP 产品:先在 MPLAB Connect 中手动添加自定义 VID/PID,进入设备管理,选择 “添加设备”,输入修改后的 VID 和 PID;确保设备驱动正确安装,匹配新 ID;连接设备后,软件会识别自定义 VID/PID 设备,即可进行调试、编程等操作,无需修改软件核心配置。

网友D:
使用 MPLAB Connect 时,若 MCHP 产品改了 VID/PID,需在软件中手动添加自定义设备:进入设备管理,选择 “添加自定义设备”,输入修改后的 VID 和 PID,关联对应驱动。确保固件中设备描述符与修改的 VID/PID 一致,重新连接设备,软件会识别并建立通信,完成配置与调试。

网友E:
使用 MPLAB Connect 与更改 VID/PID 的 MCHP 产品:先在 MPLAB Connect 中手动添加自定义 VID/PID,进入设备管理,选择 “添加设备”,输入修改后的 VID 和 PID;确保产品驱动兼容,若需更新,安装对应自定义驱动;连接设备后,通过软件识别并验证,即可正常进行编程调试操作。

网友F:
使用 MPLAB Connect 与改了 VID/PID 的 MCHP 产品:先在 MPLAB Connect 中手动添加设备,输入修改后的 VID 和 PID;确保设备驱动适配新 ID,若需更新驱动,可手动指定驱动文件路径;连接设备后,软件会识别自定义 ID 设备,后续操作同默认 ID 设备,需保证固件与修改的 ID 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