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v6编译v5的代码会报错,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26):
v6编译v5的代码会报错。要想正常编译通过,得用v6重零构建一个项目才行吗

网友A:
应该是的V6与V5有一部分区别?

网友B:
其实应该就一部分是不一样的,重点关注就可以

网友C:
建议在高版本MDK中添加Arm Compiler 5 (AC5),然后再进行相关的配置,比如选择Arm Compiler 5的安装路径中的“armcc.exe”作为编译器,再比如确保AC5的库和头文件路径也被正确添加等。
通常情况下,在完成上述配置后,保存设置并尝试重新编译项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