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IAP Bootloader AES加密 bin

楼主(2024-07-26):
AES加密 bin   文件 上位机有用的坛友分享一波,我看其它论坛上有个,但是下载 不了。 可以直接keil调用脚本文件AES加密bin,很方便。

网友A(2024-09-03):
IAP Bootloader AES加密 bin 是指使用AES加密算法对固件进行加密,然后将加密后的固件与引导程序一起烧录到目标设备中

网友B:
通过上位机软件使用设定的秘钥对BIN文件进行AES加密,得到加密后的升级包

网友C:
设备复位或上电时,特定条件触发进入Bootloader模式(如特定引脚状态、串口数据等)

网友D:
升级完成后,Bootloader跳转到新写入的固件区域执行新的程序

网友E:
在设备上电时,引导程序会先解密固件,然后执行固件中的代码

网友F(2024-12-31):
用Python实现AES加密。

网友G:
AES加密 bin   文件 了解一下

网友H:
加密设计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