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M0是否没有80pin?

楼主(2024-07-26):
中颖M0是否没有80pin?

网友A:
中颖Cortex-M0微控制器系列
CS32F031系列:一般有32引脚、48引脚和64引脚封装。
CS32F051系列:一般有32引脚、48引脚和64引脚封装。
CS32F103系列:一般有48引脚、64引脚和100引脚封装。

网友B:
M0的单片机没有80引脚的。

网友C:
找他们FAE问问吧

网友D:
中颖电子的M0核心芯片可能涵盖多个具体型号,而不同的型号在引脚数(pin count)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颖M0核心芯片都有80pin或都没有80pin。

网友E(2025-06-28):
中颖基于 Cortex-M0 内核的 MCU 有 SH30F9071 等型号,通常没有 80pin 封装。
以 SH30F9071 为例,其最多有 61 个快速 GPIO 端口,可能采用的是引脚数相对较少的封装形式。中颖 MCU 的典型 pin 数有 20pin(如 SH79M083B)、32pin(如 SH79F9261)、44pin、48pin、64pin(如 SH32F9001)等。

网友F(2025-11-24):
中颖 Cortex - M0 + 内核(即中颖 M0)MCU有 80pin 型号。如部分 32 位型号采用 LQFP80 封装,其 80pin 版本能提供 74 个 I/O 端口,且所有 I/O 内置上拉 / 下拉电阻。不过中颖 M0 也有 LQFP44、LQFP64 等多种封装,像 SH30F9871 就仅提供 LQFP64 和 LQFP44 封装,具体需看对应型号规格。

网友G:
中颖 M0 内核 MCU暂无 80pin 型号。其 M0 及 M0 + 内核产品如 SH30F9871 等,引脚相关设计多适配中小封装,GPIO 数量最多 75 个;同类型 CMS32M5736 等型号仅 48pin 封装。该系列侧重适配家电、小型控制等场景,无需 80pin 的多引脚配置,现有 24 - 48pin 等封装可满足主流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