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03的FPU功能,寄存器操作成功过吗?

楼主(2024-07-26):
按照用户手册,的步骤,最终卡在第6步,FPU_ISTS 寄存器一直是busy。对于 SUM 、SUB 、PRDCT 、SUMSQ ,建议配置如下:1 - 配置 FPU_CTRL 寄存器,选择需要的模式,
2 - 在 nLEN 字段录入 n 的值,
3 - 设置起始(STR)位
4 - P0 操作数写入 FPU_FPI1
5 - P1..n-1 的操作数依次写入 FPU_FPI2
6 - 等待中断完成或者检查 FPU_ISTS 寄存器的完成(DONE)标志从 FPU_FPO 读取结果

网友A(2025-11-02):
**作了一个除法,到时没有一直busy,就是结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