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在HC89F160X微控制器上配置ADC并处理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4-07-26):
#include <hc89f160x.h>

// 假设ADC通道0连接到烟雾传感器
#define SMOKE_SENSOR_ADC_CHANNEL 0
// 设定烟雾浓度报警阈值
#define SMOKE_THRESHOLD 512

void ADC_Init(void) {
    // 配置ADC模块
    ADC_CONTR = 0x80;  // 使能ADC
    ADC_RES = 0;       // 清零结果寄存器
    ADC_RESR = 0;      // 清零高8位结果寄存器
}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channel) {
    // 选择ADC通道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8) | channel;
    // 启动ADC转换
    ADC_CONTR |= 0x40;
    // 等待ADC转换完成
    while (!(ADC_CONTR & 0x10));
    // 获取转换结果
    return ((ADC_RESR << 2) | (ADC_RES & 0x03));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smoke_value;

    // 初始化ADC
    ADC_Init();

    while (1) {
        // 读取烟雾传感器数据
        smoke_value = Read_ADC(SMOKE_SENSOR_ADC_CHANNEL);

        // 判断是否超过报警阈值
        if (smoke_value > SMOKE_THRESHOLD) {
            // 触发报警(例如点亮LED或发出声音警报)
            // Alarm_On();
        } else {
            // 关闭报警
            // Alarm_Off();
        }

        // 添加适当的延时
        Delay_ms(100);
    }
}

通过内置的ADC模块,HC89F160X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高效地采集和处理来自烟雾、气体等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准确判断环境中的火灾风险和有害气体浓度,并及时触发报警装置。

网友A:
ADC外设非常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