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8U6 I2C1从机 不能进入中断, GD32E230的IIC做为从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4-07-26):
GD32E230K8U6 QFN32封装, 使用PA11  PA12做I2C1从机, 不能进入中断,请问什么原因

// *********
    // ii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nect PA11 to  I2C1_SCL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I2C1_SCL_PIN);
        /* connect PA12 to I2C1_SDA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6, I2C1_SDA_PIN);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1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I2C1_SCL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2MHZ, I2C1_SCL_PIN);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I2C1_SDA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2MHZ, I2C1_SDA_PIN);

    /* enable I2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i2c_deinit(I2C1);

        /* configure I2C clock */
        i2c_clock_config(I2C1, I2C_SPEED, I2C_DTCY_2);
        /* configure I2C address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1,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I2C1_SLAVE_ADDRESS7);

        /* enable and set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I2C1_ER_IRQn, 2U);
        nvic_irq_enable(I2C1_EV_IRQn, 2U);

        // BUFIE, event interrupt enable ,error interrupt enable;
        i2c_interrupt_enable(I2C1,  I2C_INT_ERR);
        i2c_interrupt_enable(I2C1,  I2C_INT_EV );
        i2c_interrupt_enable(I2C1,  I2C_INT_BUF);

        /* enable I2C1 */
        i2c_enable(I2C1);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1, I2C_ACK_ENABLE);

楼主:
有大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中断配置问题

楼主:
I2C0 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你说I2C0可以用,I2C1不行?

网友C:
你是不是配置不对啊?复用的IO都检查一下?

网友D:
正常I2C0和I2C1应该都是支持从机模式的

网友E:
请确保I2C1的引脚连接正确,包括SDA和SCL引脚的连接以及上拉电阻的设置

网友F:
请检查I2C1从机的中断配置是否正确。需要正确配置NVIC中断向量表和使能相应的中断

网友G:
看看地址,保证从机地址设置正确,与主机发送的地址匹配

网友H:
可能是中断向量表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导致中断请求被忽略。

网友I:
中断使能位未正确设置,或中断被意外禁用。

网友J:
I2C从机地址配置错误,导致主机无法正确识别从机。

网友K:
I2C引脚复用和GPIO配置不正确,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L:
中断服务例程(ISR)编写错误,导致无法正确响应中断

网友M:
I2C接口硬件故障,如引脚短路、开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N:
外部干扰吧可能是受到

网友O:
从机模式设置问题也有可能,请确保从机模式设置正确,包括从机地址模式、地址识别模式等

网友P:
仿真看看有啥问题呗,看看程序进到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