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功放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4-07-26):
尝试设计了个功放功分的电路,从左到右分别是TRF37B75 (15dB功放)、QCN-45+(3dB功分)、HMC594(10dB功放).ADRF5160(单刀双掷),用矢网分析仪测S参数发现S11(1端口接的图二里SMA3输入口)基本接近O,信号基本就没进去,有没有大佬帮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QAQ新人第一次搞硬件啥都不懂,我测了各点电压都跟预期一样,阻抗匹配的话我看这几个芯片都是内部集成5OΩ的,现在信号都进不去不知道该往哪解决了

网友A:
TRF37B75芯片底部中间那个大焊盘是不是没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F37B75芯片底部中间那个大焊盘是不是没接GND?

您提醒的对,那里是疏忽没连上了,不过这个是NC管脚,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基本的射频知识都搞清楚就设计电路,和那个连电源是什么都不清楚就搞DCDC搞了一个月都没有搞好的人一样, ...

这个您放心,我都没入职纯粹自学自娱自乐,没祸害哪个公司,而且说实在的,一路学下来磕磕碰碰的四处碰壁自己啥都没学会完全没感觉能有什么得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提醒的对,那里是疏忽没连上了,不过这个是NC管脚,会有影响吗

仔细看手册,哪个脚叫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哪个脚叫GND?

噢噢看到了,属实是犯了致命错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哪个脚叫GND?

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这种射频功放电路这样设计的话是否可能可行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这种射频功放电路这样设计的话是否可能可行呢,非常感谢 ...

我没搞过射频,乱说几句:
我觉得布线要尽量短,信号线周边要有GND包围,上层GND和下层GND还要多打些过孔,
芯片电源要在靠近芯片处加电容滤波,各芯片的5V最好都单独加LC滤波。

建议找一下高速PCB电路设计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搞过射频,乱说几句:
我觉得布线要尽量短,信号线周边要有GND包围,上层GND和下层GND还要多打些过孔 ...

好的,我再修改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哪个脚叫GND?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D:
我也遇上过这种问题,手工用细钻头将PCB打孔,露出芯片背面,然后焊上线飞到地上,可以临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上过这种问题,手工用细钻头将PCB打孔,露出芯片背面,然后焊上线飞到地上,可以临时测试。 ...

好的,感谢提醒,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