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以最高效获得一个20uA负载的隔离电源?

楼主:
单片机系统,做一个数字IO隔离,利用磁隔离芯片,需要一个隔离电源,电压要求不高,2.5-5v都行,工作电流只有10uA,是不是必须要用个静态电流几毫安的电源模块?有没有更高效简单的方法呢?
谢谢!

网友A(点评):
用个940nm红外发光二极管照射5个串连硅光电二极管,可以得到20uA@2.5V。

网友B(2024-07-26):
IO输出PWM串电容到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
变压器可以用磁环和导线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输出PWM串电容到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
变压器可以用磁环和导线自己绕. ...

谢谢!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有不少细节不太懂,比如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时候,变压器电压逐渐降低,电容充电完成后为0,此时电容有电,然后单片机变成低电平对电容放电,那电容里面的电不是全部浪费了吗?还是说副边采用中心抽头那种,两边整流?电容值和变压器电感值怎么取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有不少细节不太懂,比如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时候,变压器电压逐渐降低,电容充电 ...

电容的电不会浪费的,频率高的时候,电容电压可以基本不变。
副边不抽头,四只二极管整流;
中心抽头,两只二极管整流;
都是可以的,你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来。
具体值需要尝试,建议频率尽量高,找个洞洞板或直接飞线焊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NSIP8841现在很多磁隔离芯片都带隔离电源,可以自己搜一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

网友D:
确定这么小的负载,隔离电路的功耗都不止这点,如果是,估计有其它更苛刻需求吧

网友E:
eevblog之前有个测试ua电流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电不会浪费的,频率高的时候,电容电压可以基本不变。
副边不抽头,四只二极管整流;
中心抽头,两 ...

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案,单片机IO串电容接变压器,单片机IO有震荡正常吗?如何消除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案,单片机IO串电容接变压器,单片机IO有震荡正常吗?如何消除呢?非常感谢!
...

这波形也还可以,有震荡正常,因为IO内阻较大,电压易受外界影响。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没必要消除。
试试串电阻或并电容能否消除。
建议频率20kHz以上,以免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形也还可以,有震荡正常,因为IO内阻较大,电压易受外界影响。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没必要消除。
试 ...

感谢,频率提高了功耗就大了,在满足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功耗。好在这个频率没有听到声音,现在输入功耗在30uA左右,估计这么小点电流应该也不会有声音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频率提高了功耗就大了,在满足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功耗。好在这个频率没有听到声音,现在输 ...

行,能满足需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