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在MM32 MCU上配置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07-26):
如何在MM32 MCU上配置低功耗模式

网友A:
有低功耗模式

网友B:
降低频率,长时间休眠,关闭外围

网友C:
不需要的设备,关闭其总线时钟。禁止设备使用。

网友D:
MM32 MCU支持三种主要的低功耗模式,分别是睡眠模式(Sleep Mode)、停止模式(Stop Mode)和待机模式(Standby Mode)。正确配置这些模式对于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运行时间至关重要

网友E:
例程里面有,这玩意就一行代码的事,但是其他方面考虑的就多了

网友F:
有几种低功耗模式,根据自己设计需要配置不同模式就行。

网友G: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将系统时钟切换到低功耗时钟源,如内部低速振荡器(LSI)。

网友H:
睡眠模式适用于短时间内需要频繁唤醒的场景。在睡眠模式下,CPU停止工作,基本外设仍然可以工作

网友I: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或将其设置为低功耗状态

网友J:
为保证从低功耗模式中有效唤醒,需配置合适的中断唤醒源

网友K:
通过精简循环、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调用低功耗库函数,可以显著降低代码执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