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3.5.0版本的库里哪个函数是配置系统时钟的呢?

楼主(2024-07-26):
请问3.5.0版本的库里哪个函数是配置系统时钟的呢?

网友A:
系统时钟的配置是通过 HAL_RCC_ClockConfig 函数来实现的。这个函数负责配置系统时钟的分频器和时钟源,通常是在系统初始化代码中调用的。

网友B:
你说的是F103的3.5的标准库吗?

网友C:
一般都是带时钟的一个函数,是能配置时钟的

网友D:
3.5.0版本的库中,配置系统时钟的函数通常是与具体的硬件平台和开发环境相关的。对于STM32微控制器,配置系统时钟的函数通常位于启动文件或系统初始化文件中。

网友E: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在STM32的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中,系统时钟配置通常在system_stm32f10x.c或类似的文件中进行。

网友F:
配置函数通常是SystemInit(),它在启动文件中被调用,用于初始化系统时钟。

网友G:
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你可以找到一些宏定义,用于配置系统时钟的频率,例如HSE_VALUEHSI_VALUE等。

网友H:
在一些更高级的库或HAL库中,可能会使用结构体来配置时钟,例如RCC_OscInitTypeDefRCC_ClkInitTypeDef

网友I:
请注意,具体的函数和步骤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STM32系列和库版本有所不同。建议参考你所使用的库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以获取最准确的信息。

网友J:
其实我建议你最好是使用cubemx配置,用HAL来配置最好了

网友K:
这种一般不都是stm32f10x.c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