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做点阵LCD程序然后数据区爆了,求解决

楼主(2024-07-26):
因选了STM32的片子纯做点阵LCD程序,定义的全局变量数组将数据区承爆了,一启动直接报硬件错误。
看了下.s的启动文件只有栈空间和堆空间的配置,全局变量静态数据区的配置在哪?没找到,怎么修改增大,默认是多大,完全没有信息啊。

网友A:
检查并优化你的数据结构,比如使用更紧凑的数据格式来存储像素数据。
尽可能使用位操作来减少数据存储空间的需求。

网友B:
减少全局和静态变量

网友C:
如果STM32有外部存储器接口(如SPI, I2C连接的外部SRAM或SD卡),可以考虑将部分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

网友D:
优化显示逻辑

网友E:
仔细审查你的代码,查找任何不必要的数据复制或重复存储。

网友F:
如果可能,对存储在RAM或外部存储器中的图像数据进行压缩。在发送到LCD之前,再解压这些数据。

网友G:
如果STM32支持DMA,并且你的LCD控制器也支持DMA传输,那么使用DMA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并减少CPU的负载。

网友H:
硬件升级

网友I(2025-02-09):
这种情况应该是静态数据段超出了RAM容量,你的STM32芯片总RAM有多大?

网友J:
可以在链接脚本里修改.data段和.bss段的大小配置,你找到.ld文件了吗?

网友K:
如果RAM不够用,可以考虑把大数组改为动态分配或者存在外部Flash中。

网友L:
你是不是直接用了全局数组来存LCD点阵数据?建议用DMA按需刷写部分屏幕数据。

网友M:
还有个方案是把一些不常用的常量数据放到Flash里,减轻RAM的压力。

网友N:
我记得CubeMX可以自动生成链接脚本配置,你可以先生成看看.ld文件内容。

网友O:
STM32的大部分片子RAM有限,如果点阵数据太大,可以考虑用外部RAM。

网友P:
看看堆栈配置,适当缩小堆栈也能挤出一部分空间给全局变量。

网友Q:
建议用malloc动态分配数据区,虽然管理麻烦,但能更灵活利用内存。

网友R:
你试过在编译器里打开内存使用分析工具吗?能帮助找到内存爆掉的原因。

网友S:
数据区爆了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