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可以外接FLASH和SDRAM吗

楼主(2024-07-26):
本人刚开始学STM32,请教各位高手,STM32可以外接FLASH和SDRAM不?如何外接?谢谢

网友A:
外接外部闪存(FLASH)通常需要使用SPI或QSPI(Quad SPI)接口。

网友B:
必须可以接啊,这个是有对应接口的

网友C:
Flash可以用SPI的,saram可以用fmsc这种接口

网友D:
一般都是可以外拓展的,这个不麻烦

网友E:
Flash我是知道的,但是SDRAM不知道是否支持

网友F:
是的,STM32微控制器可以外接FLASHSDRAMSTM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多种外设接口,如FSMCFMC,这些接口可以用来连接外部存储器,包括NOR FLASHNAND FLASHPSRAMPseudo-SRAM)和SDRAM

网友G:
NOR FLASHNOR FLASH可以直接通过FSMCFMC接口连接到STM32,因为NOR FLASH支持字节寻址,适合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NAND FLASH通常用于大容量存储,如文件系统。它需要通过特定的控制器(如NAND控制器)来管理坏块和ECCError Correcting Code)。

网友H:
SDRAMSDRAM用于扩展STM32的内存空间,适合需要大量RAM的应用,如图形处理、数据缓存等。SDRAM需要通过FSMCFMC接口连接,并且需要正确配置时序参数以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I:
硬件连接,首先,你需要根据所选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和STM32型号,正确连接硬件。这包括电源线、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等。软件配置,在软件方面,你需要配置FSMCFMC外设,设置正确的时序参数,并初始化外部存储器。这通常涉及到配置寄存器和编写初始化代码。

网友J:
编程访问,一旦外部存储器被正确初始化,你就可以像访问内部存储器一样访问它们。例如,你可以将程序代码加载到外部FLASH中运行,或者将数据存储在外部SDRAM中。

网友K:
需要注意的就是时序配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配置非常重要,不正确的时序可能导致存储器无法正常工作或数据访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