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中的192K SRAM与64K DATA RAM有何不同?

楼主(2024-07-26):
STM32F4中的192K SRAM与64K DATA RAM有何不同?

网友A:
最直接的区别是容量上的不同。192K SRAM指的是总容量,而64K DATA RAM可能指的是这部分SRAM中用于特定数据(如用户数据、堆栈等)的区域。

网友B:
用途差异

网友C:
192K SRAM 是 STM32F4 系列中主要的静态随机存取内存(SRAM),用于存储数据和程序的运行时数据。

网友D:
64K DATA RAM 是 STM32F4 系列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SRAM,主要用于存储与数据处理相关的信息。

网友E(2024-08-31):
SRAM是 STM32F4 中主要的静态内存,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变量、堆栈以及动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