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一个IFFT显示还原频谱线的STM32程序

楼主(2024-07-26):
本人做了个音乐频谱显示频柱的,现在网上找了个例程,用IFFT还原时域波形在LCD上显示,但不知道怎么将波形均衡到LCD中间跳动!求个均衡的源码学习

网友A:
将IFFT得到的时域波形进行归一化:这一步是将时域波形的幅度调整到LCD显示区域的可用范围内。

将归一化的波形绘制到LCD上:确保波形在LCD上居中显示,并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缩放和移动。

网友B:
要将音乐频谱显示频柱还原成时域波形并在LCD上显示,并且让波形均衡地跳动在LCD中间,你需要获取音频数据并转换

网友C:
进行FFT变换:对获取的音频数据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以得到频域数据。FFT可以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各个频率分量的幅度。

网友D:
选择频率分量,其实需要根据你的需求选择特定的频率分量。例如,你可能只想显示低频或高频部分,或者你想显示整个频谱。

网友E:
进行IFFT变换,对选定的频率分量进行逆快速傅里叶变换(IFFT),以将频域数据转换回时域数据。IFFT可以将频域信号转换回时域信号。

网友F:
调整波形位置,为了将波形显示在LCD的中间,你需要调整波形的位置。这可以通过计算波形的中心点,并将这个中心点对齐到LCD的中心来实现。

网友G:
绘制波形,使用LCD的绘图功能,在LCD上绘制出调整后的波形。你可以使用线条、点或其他图形元素来表示波形。

网友H:
动态更新,为了使波形在LCD中间跳动,你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的音频数据,重复上述步骤,并动态更新LCD上的显示。

网友I:
这种一般都是使用归一化的方法吧

网友J:
这个网上倒是有一些开源的,建议去GitHub上去寻找一下,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K:
首先,你需要从音频源获取音频数据。这可以通过麦克风输入、音频文件播放或者其他音频输入设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