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用SPI如何读写外部flash

楼主(2024-07-26):
最近在写用SPI2读写外部flash的驱动程序,搞了三天,连读flash芯片状态和写使能都没有实现。发现一个问题,当我把需要发送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后,检查接收标志已经置1,总时钟72MHz,SPI时钟9MHz,我想了解的是SPI发送为什么那么快,这个接收标志是否是发送数据完成之后收到的?执行发送函数的时候用示波器监视MOSI引脚,有命令输出。我用的flash是M45PE10,我想我的关键在于如何对flash使能读操作。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使用示波器监测信号线的时序可以帮助确认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就你选择一个合适的flash,然后找其对应的驱动代码就可以啊

网友C:
网上不是有很多吗,一般不是W25Q32就可以吗

网友D:
是读写失败?速率降低一点试试呢?

网友E:
一般也不用监视什么,可以用硬件SPI

网友F:
发送这么快没事儿的,主要是flash是否支持这么快的速度呢

网友G:
要对FLASH进行读操作,你需要发送正确的命令序列。对于M45PE10,读取数据的命令通常是0x03,后面跟着要读取的地址

网友H:
你需要按照FLASH的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来发送命令序列。这通常包括发送命令字节、地址字节和等待FLASH响应

网友I:
使用示波器监视MOSI引脚可以帮助你确认命令是否正确发送。同时,你也可以监视MISO引脚来查看FLASH的响应

网友J:
确保你按照M45PE10的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和命令格式来发送数据

网友K:
在发送命令和地址后,可能需要等待FLASH准备好数据。这通常涉及到检查状态寄存器或等待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