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的USB能否做到读写U盘?

楼主(2024-07-26):
请问stm32F103的USB能否做到读写U盘?

网友A:
通过适当的硬件支持和软件配置,是可以实现读写U盘的功能的。

网友B:
在实现 USB 读写 U 盘功能时,需要将其配置为 USB 主机模式,并支持 USB 大容量存储类

网友C:
必然可以的啊,这个是常规功能吧

网友D:
肯定是支持的,这个之前网上应该都有例程的

网友E:
是的,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其USB接口实现读写U盘的功能。STM32F103系列中的某些型号(如STM32F103RET6)内置了USB控制器,可以支持USB Full-Speed12 Mbps)通信。通过适当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可以实现USB Mass Storage Class(大容量存储类)功能,从而使STM32F103能够与U盘进行通信。

网友F:
确保你的STM32F103微控制器型号支持USB功能。

网友G:
连接USB接口到外部USB端口或USB OTGOn-The-Go)适配器。使用STM32CubeMX或直接编写代码来配置USB外设。

网友H:
实现USB Mass Storage Class协议,这通常涉及处理USB标准请求、块设备接口(如SCSI命令)以及FAT文件系统操作。

网友I:
肯定可以啊,只要有USB host就行,跑文件系统。

网友J:
使用STM32的内部或外部存储器(如SD卡、NAND Flash等)作为U盘的后端存储。

网友K:
ST提供的STM32Cube库或其他第三方库来简化USB Mass Storage Class的实现。

网友L:
确保你的开发环境(如KeilIARGCC)支持所需的库和驱动程序。

网友M:
PC上测试STM32F103作为U盘的功能,确保它能够被操作系统正确识别并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