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该怎么配置SPI_Init()函数

楼主(2024-07-26):
我用SPI读字库数据,先用 MOSI 发地址, 再用 MISO 接受数据,
串行数据输出(SO):该信号用来把数据从芯片串行输出,数据在时钟的下降沿移出。
串行数据输入(SI):该信号用来把数据从串行输入芯片,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移入。
串行时钟输入(SCLK):数据在时钟上升沿移入,在下降沿移出。
该怎么配置SPI_Init()函数, 特别是SPI_Direction和SPI_ SPI_CPOL, SPI_SPI_CPHA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SPI设置为双线单向接收
SPI_Direction_1Line_Rx
SPI设置为单线双向接收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设置为单线双向发送

说的很不明白

网友A:
配置 SPI_Init() 函数的关键在于理解 SPI 协议的基本设置。根据你的描述,你的 SPI 配置涉及到数据发送(MOSI)和接收(MISO)。

网友B:
这个直接用cubemx配置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一般找个例程之后,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SPI配置一般就是管脚,复用,时序速率等等就可以了

网友E:
配置这个简单啊,就一般是找例程来弄

网友F:
我平时都是使用cubemx来配置,比较简单的

网友G:
你这个双线,主从等都是需要你的对接设备需求的

网友H:
你是哪里看不明白啊?

网友I:
其实就是配置主从和时序,速率配置好,主从和上升沿等等配置好就行

网友J:
看你需求呗,是设置单线双向还是双线单向之类的

网友K:
还是去看看例程吧,基本上就几个参数,你配置好了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