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MC150初始化不起作用

楼主(2024-07-26):
我正在尝试使用SPI读取BMC150的ID寄存器。我正在使用STM32f103微控制器。串行时钟线正常,数据通过微控制器的MOSI正确发送。但没有通过MISO回复。我用示波器检查了信号。这是我的C代码的一部分。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while(1)
{
    //Activate Slave
    SPI_GPIO->BRR = SPI_PIN_SS;
    // Go to active power mode
    SPI_I2S_SendData(SPIx, 0x4B01);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TXE)));
    // delay for applying setting stably
    delay_ms(1);
    // Go to normal mode
    SPI_I2S_SendData(SPIx, 0x4C00);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TXE)));
    delay_ms(1);
    // read request
    SPI_I2S_SendData(SPIx, 0xC000);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RXNE)));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BSY));
    }

网友A:
检查SPI初始化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所有连接是否良好,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C:
检查代码逻辑是否有误

网友D:
可能需要检查BMC150是否损坏

网友E:
串行时钟线正常,数据通过微控制器的MOSI正确发送。

网友F:
你用的是模拟SPI吗?如果不是为何加了这么多delayms干什么?

网友G:
一般情况是时序不对导致的,或者是硬件配置不对

网友H:
去掉这里的delay试试呢?

网友I:
确保BMC150传感器已经正确上电,并且电源电压符合传感器的要求。

网友J:
检查STM32F103SPI外设配置是否正确,包括SPI模式(CPOLCPHA)、数据帧格式、时钟极性和相位等。确保SPI的波特率设置与BMC150传感器的支持范围相匹配。

网友K:
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正确拉低了CS线,以选择BMC150传感器。在传输结束后,确保CS线被正确拉高,以结束通信。

网友L:
寄存器地址和读取命令问题,确保发送的寄存器地址和读取命令是正确的。BMC150ID寄存器地址通常是固定的,需要查阅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M:
硬件连接检查MISO线是否正确连接到STM32F103MISO引脚,并且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N:
检查所有SPI相关的线路(SCLKMOSIMISOCS)是否都连接正确,并且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O:
传感器初始化问题,确保BMC150传感器已经正确初始化,可能需要在读取ID寄存器之前发送一些配置命令。

网友P:
你的代码中发送的命令可能不完全符合BMC150的要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步骤来读写寄存器:

激活从设备(拉低SS)。
发送读取寄存器的命令(确保发送的命令格式与BMC150数据手册中要求的格式一致)。
读取数据(读取到数据寄存器的值)。
// Activate Slave
SPI_GPIO->BRR = SPI_PIN_SS; // Pull SS low

// Send read command
SPI_I2S_SendData(SPIx, 0x80 | BMC150_ID_REG); // Assuming 0x80 is read command and BMC150_ID_REG is the register address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TXE)); // Wait until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

// Receive the data
while (!(SPIx->SR & SPI_I2S_FLAG_RXNE));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uint8_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Deactivate Slave
SPI_GPIO->BSRR = SPI_PIN_SS; // Pull SS 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