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可以同时用一个定时器既输出PWM又作为计时使用吗?

楼主(2024-07-26):
请问可以同时用一个定时器既输出PWM又作为计时使用吗?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如TIM1、TIM2、TIM3等)通常具有以下功能:

PWM输出:定时器可以配置为PWM模式,用于生成宽度调制信号。
计时器:定时器可以用作计数器,执行时间测量或生成时间中断。

网友A:
要让定时器输出PWM信号,需要将定时器配置为PWM模式。

网友B:
定时器还可以配置为计时器模式,用于生成定时中断或计数事件:

设置计数模式:通常为向上计数模式。
配置计时器的中断:设置定时器溢出或匹配事件中断。
启动计时器:启用定时器计数。

网友C:
肯定是不可以的,2个不同的功能是不可以同时实现的

网友D(2024-08-31):
是的,你可以在一个定时器上同时实现PWM输出和计时功能,但具体实现取决于定时器的功能和配置。

网友D:
STM32的定时器可以配置为不同的模式,包括定时模式(计时)、PWM输出模式、输入捕获模式、输出比较模式等。

网友E:
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取决于具体的定时器配置和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