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做一个检测电路重启采样不对

楼主(2024-07-26):
本人用STM32F030做一个检测电路..不断电将程序烧进去,采样正确. 但是断电重启AD采样就不对了,一直显示同一个数字,复位后瞬间能正常采样,但之后采样值保持不变,即使电压改变也保持不变..处理器有一个脚设置500Hz的脉宽输出一直是正常的..数值显示我是通过CP2102转USB传到电脑的,1秒上传1次..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刚接触这类单片机..有很多不懂,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使用 STM32F030 进行电路检测时遇到的问题可能涉及几个方面:ADC 初始化、时钟配置、采样保持寄存器、以及复位后的状态恢复等。

网友B: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有噪声或波动,这可能会影响ADC采样的准确性

网友C: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检查其连接和稳定性。

网友D:
检查被检测的信号源是否稳定可靠,信号质量是否满足采样要求。
如果信号源存在噪声或干扰,考虑添加滤波电路。

网友E:
检查ADC的配置参数,如采样时间、分辨率等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F(2024-08-31):
这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 ADC 初始化、参考电压配置、外部电路稳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