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ATLAB所绘图形置入WORD文稿

楼主:
文字处理软件WORD的另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图文混排”,我们可以在WORD文稿中置入图形、图片,使得WORD所编辑的文稿丰富多彩。而MATLAB“绘制图形”功能可以很方便地绘出函数的图形,或由数据结果绘出所需要的空间曲线图形、统计直方图、复杂的二维曲面图等等。这些图形都显示在MATLAB的图形窗口中,我们可以通过Windows98的剪贴板功能将图形直接“粘贴”到WORD文稿中。
例如已知曲线的方程为
现绘制对应的曲线图形。在MATLAB命令窗口中键入
x=0:0.1:8;
y=exp(-0.5*x) .* sin(5*x);
plot(x,y)
MATLAB的图形窗口中将绘出衰减振荡曲线。为了将图形置入WORD文稿中,可以按如下操作进行
MATLAB的图形窗口中用鼠标单击菜单栏中的Edit”,在下拉菜单中选择“Copy”;
切换到WORD 文稿的编辑窗口,用鼠标单击菜单栏中的“插入”菜单,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文本框”,“横排”;
将鼠标光标(十字架)移到文稿中适当的位置处,按住鼠标左键向右下方拖动,出现文本框;

用鼠标单击WORD工具栏上的“粘贴”按钮。

此时,MATLAB绘制出的图形就被置入WORD文稿的文本框中。注意:MATLAB图形窗口背景是黑色,如果事先将曲线颜色设置为白色,图片粘贴到WORD文稿后自动反色,将得到白色背景的黑色曲线图形。
图1-8 在MATLAB图形窗口中选择图形拷贝
将图形“粘贴”到WORD文稿的文本框内后,可以设置文本框格式,如文本框边框的
颜色、文本框的环绕方式等,有关操作请参考有关WORD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