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320SB-S/SD-S

楼主(2024-07-27):
#21ic问答# KF8F2320SB-S/SD-S   这颗产品有吗

网友A(2024-09-03):
KF8F2320SB-S/SD-S是ChipON公司基于KungFu8内核推出的8位微控制器,具有较高的品质、高抗干扰能力和超低功耗性能

网友B:
KF8F系列集成了多路串口、PWM、CCP等常用外设,方便用户设计复杂产品方

网友C:
他们内部集成的DATA EEPROM支持高达100万次的擦写寿命,相比传统Flash,更加安全可靠,可以进行单字节读写操作

网友D:
KF8F2320SB-S/SD-S提供SOIC-14和SOIC-8等多种封装形式,满足不同硬件设计和空间需求

网友E:
在4M主频下,KF8F2320的静态电流可以低至280μA

网友F:
芯片内置运放和比较器具备自校准功能,能够将输入失调电压降低到±3mV以内,提高模拟信号处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