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我示波器使用以及信号的处理,可有偿

楼主(2024-07-27):
求大神教我示波器使用以及信号的处理,可有偿

网友A:
建议百度,看看别人用单片机做的示波器,有了具体的问题才好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百度,看看别人用单片机做的示波器,有了具体的问题才好具体分析。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觉得使用示波器不用教吧?

网友C:
示波器的全部旋钮都扭一圈就懂了

网友D:
要用到什么功能就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