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Builder 界面只有pinout选项卡

楼主(2024-07-27):
官网最新的Embedded Builder 界面只有pinout选项卡,没有时钟和配置选项卡

网友A:
这是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的bug, 选择 GD32F303RCT6 , 在配置页也就只有pinout页。
其他MCU没问题(e.g. GD32F350, GD32F310),可以正常配置(都有3个配置页 pinout, clock, config)

GD官方的人基本不来这个论坛啊:(
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GD官方的人回答...